S7200 SMART可以两路MODBUS通讯吗

楼主(2016-06-05):
PLC采用S7 200 SMART,现场有一台DCS作为MODBUS主站读取PLC中的数据,还有一台单片机作为MODBUS从站由PLC发送数据和读取数据,等于是两路,

  1. 楼主想加一块通讯板,但是有个同学说这样只能用一次MODBUS的库,还有一路需要自己编写MODBUS程序,是这样的吗?

  2. PLC到上位机的距离有400米,开始的时候选的普通屏蔽线,请问这样的线可以通讯多远,如果不更换线,需要加中继吗?加几个?这个比起用专用的通讯线哪个成本高,或者有没有别的替代方法?

网友A:
1)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的技术,看是否有冲突,从我使用s7-200的经验,感觉多半会有冲突。

2)正常485通讯在9600的波特率下是1200米,400米正常情况下问题不大,远距离传输一般加120欧终端电阻,一般不需要专用线,也可以考虑使用无线电台传输,价格不高,布线也简单。

3)通讯可以考虑加一个触摸屏,成本不高,可以解决modbus通讯问题,完全可以用屏作为modbus从站将数据转发出去。

——————————————————————

本人擅长PLC组态软件编程,需要的联系13552651255

网友B:
1、S7-200 SMART CPU 本体集成通信口(Port 0)、可选信号板(Port 1)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成为Modbus RTU从站。此功能是通过 S7-200 SMART的自由口通信模式实现,因此可以通过无线数据电台等慢速通信设备传输。

2、S7-200 SMART 是否支持 Modbus ASCII 通信模式?

西门子不提供支持上述模式的的现成指令库,需要用户自己用自由口模式编程。

3、

要实现Modbus RTU通信,需要使用STEP 7-Micro/WIN SMART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Modbus RTU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程序功能块实现的。

Modbus RTU从站指令不能同时用于 CPU 集成的 RS 485 通讯口 和 可选 CM 01 信号板。

从资料上看到以上三点,貌似说明你同学说法是正确的,另一路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7-200 SMART CPU 本体集成通信口(...

如果是一路使用MODBUS主站库,另一路使用MODBUS从站库,这个可不可以呢

网友C:
1、采用轮询机制编程,试试看。

2、SMART可以读取单片机的数据。在SMARTPLC扩展模块添加通信模块,可以与上位机DCS通信。

网友D:
可以的。0口做从,1口做主。

网友E(2018-09-13):
好的角度,应该会冲突的,我来试一下。

网友F(2019-03-20):
可以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G(2020-10-25):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