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90中A1与B3作10V张力给定电压,但A6只有最多6V的输出电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6-05):
在一台用590作带钢整平机中,A1和B3作张力给定10V电源,用A5或者A6作张力给定,但是A5或者A6作张力给定只有6V的电压输出,请问组态时怎样设置A5或者A6输出电压达到10V呢?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2018-07-02):
不需要组态啊,你从哪儿看的是5V,诊断里边吗,除非主板端口坏了,可能参数设置错误,或者主板有问题,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