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连接

楼主(2016-06-06):
1、对PLC本身应按规定的接线标准和接地条件进行接地,而且应注意避免和变频器使用共同的接地线,且在接地时使二者尽可能分开。

  2、当电源条件不太好时,应在PLC的电源模块及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源线上接入噪音滤波器和降低噪音用的变压器等,另外,若有必要,在变频器一侧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3、当把变频器和PLC安装于同一操作柜中时,应尽可能使与变频器有关的电线和与PLC有关的电线分开。

  4、通过使用屏蔽线和双绞线达到提高噪音干扰的水平。

  PLC和变频器连接应用时,由于二者涉及到用弱电控制强电,因此,应该注意连接时出现的干扰,避免由于干扰造成变频器的误动作,或者由于连接不当导致PLC或变频器的损坏。

网友A(2017-04-13):
正常的支持贡献者、感谢原创的分享

正常的支持贡献者、感谢原创的分享

网友B: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凑数字下  感谢楼主!

网友C:
正常的支持贡献者、感谢原创的分享

网友D:
灌灌灌灌灌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网友E(2020-05-08):
想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通信设置

网友F(2020-12-27):
楼主讲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