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标准模拟量相互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请教大家:4-20mA、0-20mA、±5V、±10V这些标准模拟量信号可以怎样进行相互之间的转换?

网友A:
这些信号都是常见的标准量信号,在实际应用中碰到需要转换的情况确实比较麻烦,这篇文章对相互之间的转换做了解释,可以看看http://www.vfe.cc/NewsDetail-737.aspx

网友B:
为什么要相互转换啊,现在采集模块都有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