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标准压力表的量程和精度

楼主(2016-06-06):
压力表的选择
单位及标度(刻度)压力仪表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即:帕(Pa)、千帕(kPa)和兆帕(MPa)o
对于涉外设计项目,可以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或相应的国家标准。 在执行本规定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按照使用环境和测量介质的性质选择

1 在大气腐蚀性较强、粉尘较多和易喷淋液体等环境恶劣的场合,应根据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外壳材料及防护等级。

2 对一般介质的测量

(1) 压力在一40kPa- 0 一十40kPa时,宜选用膜盒压力表。

(2) 压力在+40kPa以上时,一般选用弹簧管压力表或波纹管压力计。

(3) 压力在一100kPa一0一+2400kPa时,应选用压力真空表。

(4) 压力在一100kPa一OkPa时,宜选用弹簧管真空表。

3 稀硝酸、醋酸及其它一般腐蚀性介质,应选用耐酸压力表或不锈钢膜片压力表。

4 稀盐酸、盐酸气、重油类及其类似的具有强腐蚀性、含固体颗粒、粘稠液等介质,应选用膜片压力表或隔膜压力表。其膜片及隔膜的材质,必须根据测量介质的特性选择。

5 结晶 、结疤及高粘度等介质,应选用法兰式隔膜压力表。

6 在机械振动较强的场合,应选用耐震压力表或船用压力表。

7 在易燃、易爆的场合,如需电接点讯号时,应选用防爆压力控制器或防爆电接点压力表。

8 对于测量高、中压力或腐蚀性较强的介质的压力表,宜选择壳体具有超压释放设施的压力表。

9 下列测量介质应选用专用压力表:

(1) 气氨、液氨:氨压力表、真空表、压力真空表;

(2) 氧气:氧气压力表;

(3) 氢气:氢气压力表;

(4) 氯气:耐氯压力表、压力真空表;

(5) 乙炔:乙炔压力表;

(6) 硫化氢:耐硫压力表;

(7) 碱液:耐碱压力表、压力真空表。

10 测量差压时,应选用差压压力表。
精确度等级的选择

1 一般测量用压力表、膜盒压力表和膜片压力表,应选用1.5级或2.5级。

2 精密测量用压力表,应选用0.4级、0.25级或0.16级。

外型尺寸的选择

1 在管道和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表盘直径为中l00mm或中150mmo

2 在仪表气动管路及其辅助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表盘直径为小60mmo

3 安装在照度较低、位置较高或示值不易观测场合的压力表,表盘直径为中150mm或中200mm o
测量范围的选择

1 测量稳定的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3一2/3,

2 测量脉动压力(如:泵、压缩机和风机等出口处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 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3~1/2 3 测量高、中压力(大于4MPa)时,正常操作压力值不应超过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
变送器的选择

1 以标准信号传输时,应选用变送器。

2 易燃、易爆场合,应选用气动变送器或防爆型电动变送器。

3 结晶、结疤、堵塞、粘稠及腐蚀性介质,应选用法兰式变送器。与介质直接接触的材质,必须根据介质的特性选择。

4 对于测量精确度要求高,而一般模拟仪表难以达到时,宜选用智能式变送器,其精确度优于0.2级以上。当测量点位置不宜接近或环境条件恶劣时,也宜选用智能式变送器。

5 使用环境较好、测量精确度和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选用电阻式、电感式远传压力表或霍尔压力变送器。

6 测量微小压力(小于500Pa)时,可选用微差压变送器。

7 测量设备或管道差压时,应选用差压变送器。

8 在使用环境较好、易接近的场合,可选用直接安装型变送器。
安装附件的选择

1 测量水蒸汽和温度大于60℃的介质时,应选用冷凝管或虹吸器。

2 测量易液化的气体时,若取压点高于仪表,应选用分离器。

3 测量含粉尘的气体时,应选用除尘器。

4 测量脉动压力时,应选用阻尼器或缓冲器。

5 在使用环境温度接近或低于测量介质的冰点或凝固点时,应采取绝热或伴热措施。

网友A:
100mpa以上压力表介绍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