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6-06-06):
s7-200 smart型号的西门子plc怎么做到在自由口通信处于接收转态时,强制发送数据。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如果你启用了完全接收中断和发送完成中断的话,当发送数据,从站地址不存在时,PLC就一直处于接收状态,SMB86一直等于0,此时,怎么都断不开接收状态的。PLC重新上电才可以。你可以用字符接收中断8做接收程序,这样就避免以上的情况,只不过这种办法在接收过来的数据处理时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启用了完全接收中断和发送完成中断的话,当发送数据...

 不能用MOV指令将SMB86的数据改成16#80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你启用了完全接收中断和发送完成中断的话,当发送数据... 内容的回复! 不能用MOV指令将SMB86的数据改成16#80来解决吗?

SMB86只能读不能写,它是一个状态字节,反映通讯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哦,我编了中断程序了,但是有时候发送的指令没有接受到数据,我就不能再发送数据吗?

我想使plc做主机,做到需要发送命令是随时都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 哦,我编了中断程序了,但是有时候发送的指令没有接受到数据,我就不能再发送数据吗?我想使plc做主机,做到需要发送命令是随时都可以发送数据。

是PLC只和一个仪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恩,plc通过专用适配器和百分表通信,因为有时候发送的是清零指令,是没有反馈的,所以想做到需要发送的时候就可以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 恩,plc通过专用适配器和百分表通信,因为有时候发送的是清零指令,是没有反馈的,所以想做到需要发送的时候就可以发送

我不知道你的PLC和百分表除了清零数据之外(写操作),有没有读取百分表数据的(读操作))。如果既有读又有写,你可以在发送清零数据指令的同时断开接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个思路好,发送清零指令断开中断,发送读指令开启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 恩,plc通过专用适配器和百分表通信,因为有时候发送的是清零指令,是没有反馈的,所以想做到需要发送的时候就可以发送     内容的回复:我不知道你的PLC和百分表除了清零数据之外(写操作),有没有读取百分表数据的(读操作))。如果既有读又有写,你可以在发送清零数据指令的同时断开接收指令

只一个仪表通讯直接用发送完成中断9和接收完成中断23做,多个仪表通讯时建议用接收字符中断8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canyuew...

 哥们,我重新看了一下书,发现书上有写:用户终止:用户程序可以通过将SMB87,SMB187的最高位(en位)设置为零的另一条指令来终止接收消息功能,这样可以立即终止接收消息功能。按这种说法应该可以实现停止中断接收的程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canyuew... 内容的回复! 哥们,我重新看了一下书,发现书上有写:用户终止:用户程序可以通过将SMB87,SMB187的最高位(en位)设置为零的另一条指令来终止接收消息功能,这样可以立即终止接收消息功能。按这种说法应该可以实现停止中断接收的程序吧。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个方法我用过,多个仪表通讯时,终止不了的。单个仪表通讯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你可以把程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试了,没有用。所以很奇怪。

网友B:
我只是路过,为了积分前进

网友B:
我只是路过啊 需要积分需要积分需要积分

网友C:
都是高手呀,这里高手云集,好地方

网友D(2018-08-17):
PLC在自由口处于接收状态强制发送数据这个描述就不正确,  首先强制发送的内容发送完成之后,就处于接收状态了,那就意为着这个程序要一直发送数据出去, 如果就这么来做,只要做一个发送完成中断, 然后中断里面继续发送信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