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06):
压缩机的进口流量我需要变频器调节,当流量小的时候变频器转速提高。流量大的时候变频器频率减小,程序怎么编写。西门子200.急求谢谢大神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流量恒定,可以参考文献PID控制理念,你可以搜一搜恒压供水系统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需要的是流量恒定,可以参考文献PID控制理念,你可以...

这个还需要pid调节吗

网友A:
流量大了要减小,小了要增大,等于了就维持,

个人理解的意思就是恒定的流量,或者说是在一个恒定的浮动范围内都算合格的,也可以用模糊的概念去编写。

网友C:
这个就是需要PID控制哦

网友D:
PID控制就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顶楼上,你做个PID控制调节吧,现在的PLC一般都有PID 调节模块~ 要是简单的还行,难一点加上模糊控制西门子200的PLC 就吃不消了~调节就一般话了~

网友F:
首先你需要个仪表检测流量的变化,送入PLC,这样就可以构成闭环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