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寄存器在屏上输入数据不能断电保存

楼主(2016-06-06):
求教:为什么配方寄存器做在屏上。下载到屏后直接在屏上输入数据后不能断电保存。如下图:

网友A:
ENRCPG和ENRCPNO确实是非掉电保持的,所以第一行ENRCPN0开始的当前组内容一开始是没有的。

楼主:
我是在ENRCP中输的数据保存不住。也就是图上ENRCP4到ENRRCP23。

网友A:
配方组的设定贴一下,另外你的条码一共多少个字符?

楼主:
条码客户要25位,我备了20个字,可放40位条码。

楼主:
问题已找到:就是要手动触发一下一般控制标志D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就是要手动触发一下一般控制标志D1.5

看到了,应该是存储位置是外部装置的缘故,台达人机不是实时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