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采集

楼主(2016-06-06):
台达如何采集模拟量

网友A:
应该是From和to指令,设置通道和采集的量程

网友B(2016-07-12):
对的,使用FROM和TO指令实现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From和to指令,设置通道和采集的量程

网友C(2016-08-16):
From和to指令,设置通道和采集的量程

FROM K0 K13 D10 K1

TO K0 K1 H0 K1

楼主:
能否具体点

网友D:
看看台手册特殊模块篇 上面什么都有 案例 一看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E(2016-10-04):
我印象中好像是from和to

网友F:
看看台手册特殊模块篇 上面什么都有 ,还需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