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欧姆龙plc通讯求助

楼主(2016-06-06):
    现手头有一方案,要实现ABB机器人与欧姆龙cp1l-em系列plc通讯,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感觉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下手,需要搜集哪些信息,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好,你说的“通讯”是要交换数据还是要交换信号? ABB机器人没有串口的,如果是交换数据那么就要加总线模块了。如果仅仅是交换信号,那么很简单,通过ABB机器人和PLC通过继电器交换信号即可。

网友B:
实现ABB机器人与欧姆龙cp1l-em系列plc通讯,用以太网可以试一下;办法:用一个wifi连到pc机再连ABB机器人和欧姆龙cp1l-em系列的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说的“通讯”是要交换数据还是要交换信号? ...

io信号也有,数据也有,要求机器人取放信号,以及机器人取放完毕信号,这些io量,还有个扫码读取传送的,应该是用到数据交换,不知道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C:
1、总线通讯控制,内部数据控制逻辑有些麻烦;

2、外部继电器控制,排故障,简单。成本低。

网友D:
配模块走devicenet通讯吧,PLC做主站,也用不着eds文档啥的,机器人里面可以设置52个字节的通道,而且相当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