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6-06-06):
西门子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应该如何设置呢?在程序里面写入数字量12800到AQW0,去控制变频器的AI输入端,为什么变频器控制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不对呢,应该是20HZ,但显示的确是20.70HZ,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与模拟量有关的参数啊?现在是已经写进去了,但显示的不对!

网友A:
加一修正值呢,最好做成闭环控制。实时系统修正,确保频率值恒定在某点附近。

网友B:
首先,调整西门子模拟模输出模块,根据说明书,西门子模拟量模块上有两个旋钮,调整最大值和最小值,一般经过调整之后,误差不会太大。如果误差还不能接受。试着看0HZ时要输入的数据,再看50HZ时要输入多大的数据,根据y=kx+b方程,算出斜率k以及基准b,这样就基本上可以接受了,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看,20HZ时,不应该输入12800,而应该比它小点的数据。

网友C:
变频器有没设置正确,DIP拨码开关拨到电流模式,变频器电流设置是否是4-20mA,量程0-50hz设置好

网友D:
顶一下,很受用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变频器有可能自身补偿太大 调一下变频器参数

网友F:
量程对应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可以用校验仪模拟一下信号,看是PLC输出侧信号不准还是变频器接受不对

楼主:
哦哦,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2016-08-27):
0.7÷20.7=0.034

这3.4%的偏差很影响你的控制是吗?还是说强迫症发作,看见尾数整个人都不好了。19.99Hz20.01Hz都不行,一定要20.00Hz机器才能正常。

网友I:
请问下  你这个12800是怎么得来的  频率是根据4-20m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电流信号来调节吗  还有频率范围是不是0-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  你这个12800是怎么得来的  频率是根据4...

0-50HZ,对应数字量为0--32000,根据比例就会算出12800对应20HZ.

网友J:
模拟量输出的时候是会有误差的,,软件里面加个修正值,不过精度也无法做到完全的一致。用PWM脉冲控制会精确的多

网友K:
过去行业有规定,凡两不在用以CPU下的设备交换信息,不论是开关量、模拟量还是通讯,必须加隔离措施,根据现场情况有的需要光电隔离有点需要电磁隔离,有的需要继电器加光电隔离,不限于此。

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干扰很大的变频器和另一个系统(不同的电源和CPU)原则上是需要隔离器的,如果用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90%可能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请问下  你这个12800...

喔喔 那对应的是不是0-20mA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L(2016-10-24):
加一修正值呢,最好做成闭环控制。实时系统修正,确保频率值恒定在某点附近

网友M(2018-08-16):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信号准确性受到模拟量精度,以及现场接线方式影响,理论20HZ实际20.70 HZ这个误差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可以用独立一个表来测试一下输出端电压,再测试一下输入端电压,看看哪个地方的误差。

网友N:
还是不错的,资料比较全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