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编程可以达到目标吗

楼主(2016-06-06):
有一台活塞压缩机,需要做到调节气量,

从A到B的过程是活塞开始吸气但是进气阀没有打开的过程,B到C为吸气过程,C到D为压缩但是排气阀未打开的过程,D到A为排气阀打开排气的过程

在C到Cr的压缩过程中,强制进气阀打开,使一部分气体通过进口排到进气管中,然后再关闭,可以使多余部分气体未经压缩而重新返回到进气总管,目前就是需要知道周期时间以及C点开始的时刻,然后根据这个时间来让阀门打开,控制阀门用的是单片机,运算是PLC,通过MODBUS通讯。

该压缩机额定速度为371转/分钟,上止点有一个传感器,活塞到达上止点A时,传感器发送一个脉冲,楼主想的是假设运行在额定速度下,一个周期是162ms,从A点到C点是半个周期也就是81ms,每次PLC接受脉冲时,向下位机发送一个信号表明周期开始了,再发送一个数值告诉单片机阀门要打开的时间。

问题:1.从接受脉冲到发出通讯再到单片机接受信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MODBUS的实时性如何呢

2.这样的搞法有没有别的大问题呢

网友A:
每次阀门要打开的时间都是变化的么,如果不变,或者只有几个档位,可不可以考虑不用总线,有单片机的硬件输入点组合做

网友B:
你想做的,就是汽缸吸气,然后压缩,然后压缩到一定程度,打开出气阀。吸气嘛,活塞总是往回拉的,活塞拉到180度,开始往回返的时候,进气阀关闭,出气阀也关闭。。。这种情况,你应该在缸体内加一个传感器,随时检查缸内气压,根据需要,控制出气阀时间。。。比如你需要10大气压,那你就等到传感器检测到已经到了10大气压,开出气阀。。你根据时间控制不好,汽缸速度有快有慢,靠时间控制不太合适。。。再就是汽缸有一个气包吧??往气包里打气。那在气包了加一个传感器行了,气包压力够了,关掉压缩机。。

网友C:
我看这个好象是液压系统,M是电机,园内加三角形的图是液压泵,旁路上的为溢流阀,红色为高压油管,一个油压指示表,一个稳定油压的装氮气的钢瓶,兰色为低至油,一个换问阀控制活塞,怎么看也不是压缩空气的,

网友D:
问题:1.从接受脉冲到发出通讯再到单片机接受信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MODBUS的实时性如何呢

你的通信距离是多少,楼主请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1.从接受脉冲到发出通讯再到单片机接受信号大概需...

PLC跟单片机在一个柜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个好象是液压系统,M是电机,园内加三角形的图是液...

这个液压系统是驱动液压缸,然后液压缸带动进气阀打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问题:1.从接受脉冲到发出通...

那他的通信时间可以忽略不计的,你不用考虑通信时间了!

网友E:
我怀疑电磁阀的机械时间常数大,不能实现你用电磁阀控制进、排气的要求。

如果是压缩机,进、排气是2个单向阀,没必要再加电磁阀控制。

网友F:
115.2kRTU下,一个有效的通讯周期2mS,再加上PLC处理数据的时间,实时性应该问题不大,还要注意气缸温度对容积的影响。

液压阀的速度能跟上节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