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提供一个设置参数的方案吗?

楼主(2016-06-07):
我需要向单片机设置参数,用的是ModBus RTU Slave(All Fuction)通讯协议,在进入画面后,在初始化脚本中读出参数,然后修改参数,再使修改过的参数显示出来。能提供一下如何控制的思路吗?主要是通讯控制@B_2:CtrI0的使用,我的单片机的通讯地址为2#。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为什么在脚本中执行过一次的读写操作,即使执行的条件不复存在,只要控制位打开,其读写操作就会不停的进行。

网友A:
第一问题:(1)如果先读进来的数据不拿来判断,那没必要读,直接对外部地址写您要的数值就可以;(2)如果先读进来的数据要拿来判断,可能先把外部寄存器的值赋值到变量(a,a自定义)里面,然后在赋值脚本的下一行直接写判断条件,根据条件再直接给HMI内部地址写值或计算,然后画面上HMI内部地址显示

第二问题:因为HMI所有的通讯地址都在缓存里面,当条件满足时,缓存过的地址不会停止通讯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读透(在脚本里面通讯地址的上一行写HSW233=1读透开始,在脚本里面通讯地址的下一行写HSW233=0读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