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输出报警信号问题

楼主(2016-06-07):
安川伺服说明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些困惑,假设前提是32接了负极,31接PLC的输入端,那么

伺服正常状态下,所谓的ON(闭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输出三极管导通(也就是说PLC会检

测到低电平)吗?那就是说当伺服报警的时候,31输出高电平(或者无输出)?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正常状态下三极管导通(就是ON),报警状态下三极管断开(就是OFF)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