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施耐德PLC与Intouch2014连接的驱动

楼主(2016-06-07):
最近装了个Intouch2014,问题多多。运行环境也没大搞清楚。

Intouch2014不支持XP,WIN7 64位可以装,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驱动与施耐德PLC通讯,光盘自带授权也不起作用,自带的IOSEVER 里有个mbenet,不过只能在XP下运行,不支持win7。求大神给个与施耐德PLC通讯的驱动,或指点迷津!!!

邮箱:zca_888@sina.com

网友A:
我用的daserver里的mdtcp跟lmc058连了.好用.但我用的版本是intouch10.1

不知道跟你那个有什么区别

需要的话加我286240744试试

网友B:
先装一个SOMECHINE,电脑WIN要装32位运行环境,与施耐德PLC进行USB连接

网友C(2016-11-18):
OPC就可以呀

网上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