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月用得到的100个安全生产知识

楼主(2016-06-07):
安全月用得到的100个安全生产知识

1.什么是安全?
答:安全是指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危害的隐患, 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
2.什么叫事故?
答:事故是指人们在有目的地进行生产劳动中突然发生意外事件,迫使生产暂时停止或人员受到伤害。事故是生产实践异常的突变。
3.什么是劳动保护?
答:劳动保护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采取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消除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不良条件和行为,防止事故和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其内容包括:劳动安全、劳动卫生、女工保护、未成年工保护、工作时间与休假制度。
4.什么叫把三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5.什么叫四不伤害原则?
答: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他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
6.什么叫四不放过原则?答:对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事故责任者与应受教育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
7.事故伤害程度分为:轻伤、重伤、死亡。
8.什么叫轻伤?答:轻伤是指造成职工肢体伤残,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轻度损伤,表现为劳动能力轻度或暂时丧失的伤害。一般指受伤职工歇工在一个工作日以上,但够不上重伤者。
9.什么叫重伤?答:重伤是指造成职工肢体残缺或规范、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一般能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或劳动能力有重大损失的伤害,重伤失能损失超过105个工日。
10.什么叫责任事故?答:是指因有关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
11.什么叫非责任事故?答:是指由于自然界的因素而造成不可抗拒的事故的事故,或由于当前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的难以预料的事故。
12.什么叫破坏事故?答: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蓄意制造的事故。
13.企业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因病导致伤亡,能否按工伤事故处理?答:过程中因病导致伤亡,经县级以上医院诊断和劳动部门的调查,确认系职工本人疾病造成的,不按职工伤亡事故处理。
14.我国目前的安全管理体制是什么?
答:企业全面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15.发生工伤事故的应急原则是?
答:抢救伤员,保护事故现场,迅速报告有关部门。
16.各类安全生产制度的核心是安全生产责任制。
17.安全检查是发现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重要环节。
18.不安全状态是指导致事故发生的物质条件。不安全行为是指能造成事故的人为错误。
19.企业安全生产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是努力提高职工队伍的安全素质,提高广大职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感,提高广大职工遵守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自觉性,增强对安全生产的法制观念,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技术知识水平、熟练掌握安全技术要求处理事故的能力。
20.班组安全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1)了解岗位的任务和作用、生产特点、生产设备、安全装置。(2)了解岗位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3)了解岗位个防护用品、用具、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4)了解岗位发生过的事故和教训。
21.什么叫保护接地、接零?
答:保护接地是为了防止因绝缘损坏而遭受触电的危险,把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金属部分同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称为保护性接地。接零是将带电部分相绝缘的电气设备的金属部分外壳或构架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的零线相连接。
22.临时电线的架设要求?
答:(1)离地高度,室内不小于2.5米,室外不小于3米,跨越公路不小于5米。(2)电线的绝缘必须良好。(3)电线不得接触易燃易爆高温潮湿的管道、设备。(4)电线留头要用绝缘胶布包扎好或临时配电插座盘。
23.什么叫闪点?什么叫燃点?
答:凡是易燃液体和可燃液体的蒸气,遇到明火能引起闪燃现象,这时的温度值就叫闪点。物质在开始着火时的温度叫燃点。
24.电气线路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1)线间短路;(2)保险器安装不合适;(3)过负荷;(4)接点或连接处接触不良电阻过大,导线发热。
25.机械伤人的原因有哪些?
答:1、机械设备不符合安全要求;2、使用过程中防护不周,无防护设施;3、安全操作规定不完善和安全教育不够。
26.施工现场电气发生火情时,应先切断电源,使用砂土,二氧化碳,“1211”或干粉灭火器灭火,不得用水和泡沫灭火器进行。
27.火灾分为A、B、C、D四类
(1)A类火灾:指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往往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火灾等。
(2)B类火灾:指液体火灾和可熔化的固体火灾。如汽油、煤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火灾等。
(3)C类火灾:指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氢气火灾等。
(4)D类火灾:指金属火灾。指钾、钠、镁、钛、锆、锂、铝镁合金火灾等。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于2002年6月9日公布,2002年11月1日施行。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29.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30.对于工伤事故中停止呼吸和心跳的伤员,在5分钟内抢救成功率极高。31.建筑物起火的5~7分钟内是灭火的最好时机,超过这个时间,就要设法逃离火灾现场。
32.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3.人体允许通过的安全电流,男性为9毫安,女性为6毫安。电流为50毫安时,将危及人的生命,称为致死电流。
34.全国消防宣传日是11月9日。
35.安全色分类及其含义:红色:禁止标志蓝色:指令标志黄色:警戒标志绿色:提示标志。
36.在遇到高压电线断落地面时,导线断落点20米内,禁止人员进入。  37.三线电缆中的红线代表火线。
38.劳动安全卫生标志”以代表劳动安全卫生的绿十字为中心,周围用变性的齿轮和橄榄枝叶构成一个图案,左侧的齿轮象征劳动、长城和中国,右侧的橄榄叶象征着和平、美满和幸福。
39.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停止或心脏停止跳动,应竭力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
40.使用灭火器扑救火灾时要对准火焰根部喷射。
41.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叫高处作业。
42.施工现场进行拆除工程时,必须自上而下拆除。
43.乙炔瓶的储藏仓库,应该避免阳光直射,与明火距离不得小于15米。 44.火灾蔓延的途径有热传导、热辐射、热对流。
45.对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应给予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处罚。
46.安全生产的范围包括人身安全、设备安全。
47.安全生产管理的“四全”原则有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  48.安全带使用2年后,应检查一次。
49.在高空作业时,工具必须放在手提工具箱或工具袋里。
50.国家规定一顶安全帽的重量不应超过400克。
51.安全帽上如标有“D"标记,是表示具有绝缘性能的安全帽。
52.安全带的正确挂扣应该是高挂低用。
53.凡有两层(含两层)以上作业人员,同时在同一垂直体内作业,这样容易发生物体打击的作业,称为交叉作业。
54.施工现场“三宝”是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
55.安全电压值:42,36,24,12,6伏。
56.安全电压的供电电源:由特定电源供电,包括独立电源和安全隔离变压器(由安装在同一铁芯上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线圈构成)。自耦变压器、分压器和半导体装置等不能作为电压的供电电源。
57.安全电压回路必须具备的条件:
Ⅰ、供电电源输入输出必须实行电路上的隔离;
Ⅱ、工作在安全电压下的电路,必须与其它电气系统无任何电气上的联系(不允许接地,但安全隔离变压器的铁芯应该接地);
Ⅲ、采用24V以上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不允许有裸露的带电体;
Ⅳ、线路符合下列条件:部件和导线的电压等级至少为250V,安全电压用的插头,就不能插入较高电压的插座。
58.触电现场挽救要点:迅速脱离电源;准确实行救治(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就地进行抢救;救治要坚持到底。
59.什么叫压力容器的工作压力、最高工作压力、设计压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压力容器的工作温度和设计温度分别指的是什么?
答:工作压力(也称操作压力)是指在正常工艺操作时容器顶部的压力。最高工作压力是指在正常工艺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高压力。压力超过此值时,容器上的安全装置就要动作。最高工作压力的确定与工作介质有关设计压力是指在相应设计温度下用以确定容器的计算壁厚及其元件尺寸的压力。《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规定,容器的设计压力不得低于最高工作压力。装有安全泄放装置的压力容器,其设计压力不得低于安全泄放装置的开启压力或爆破压力。压力容器的工作温度是指容器内部工作介质在正常操作过程中的温度,即介质温度。设计温度是指容器在正常操作过程中,在相应的设计压力下,壳壁或元件金属可能达到的最高或最低温度。当壳壁或元件金属的温度低于一20℃时,按最低温度确定设计温度,除此以外,设计温度一律按最高温度选取。压力容器的工作温度是指介质温度,而设计温度是指壳体的设计温度。
60.从出厂日期算起,达到如下年限灭火器(瓶)的必须报废:
手提式化学泡沫灭火器—5年;手提式酸碱灭火器—5年;手提式清水灭火器—6年;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贮气瓶式)—8年;手提贮压式干粉灭火器—10年;手提式1211灭火器—10年;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12年;推车式化学泡沫灭火器—8年;推车式干粉灭火器(贮气瓶式)—10年;推车贮压式干粉灭火器—12年;推车式1211灭火器—10年;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12年。另外,应报废的灭火器或贮气瓶,必须在筒身或瓶体上打孔,并且用不干胶贴上“报废”的明显标志,内容如下:“报废”二字,字体最小为25mm×25mm;报废年、月;维修单位名称;检验员签章。灭火器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维护检查。
61.化工压力容器的分类:压力容器按用途分为反应容器、传热容器、分离容器和储运容器。
62.什么叫压力容器: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 63.压力容器安全检查的内容包括:1、保温、防腐、设备铭牌是否完好。2、容器有无裂纹、变形、局部鼓包等现象。3、容器的所有裂纹、受压元件等有无泄漏。4、安全附件是否齐全、灵敏、可靠。5、基础有无下沉、倾斜。坚固的螺丝是否齐全、完好。6、有无震动、摩擦。7、运行中操作压力、温度、组分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规定。8、运行日志、检修记录是否齐全、正确。
64.化工常见物质的毒性作用:  氯气(Cl2):黄绿色气体,易溶于水、碱溶液、二硫化碳和四氯化碳等。与一氧化碳作用可生成毒性更大的光气。氯溶于水生成盐酸和次氯酸,产生局部刺激。主要损害上呼吸道和支气管的黏膜,引起支气管痉挛、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周围炎,严重时引起肺水肿。吸入高浓度氯后,引起迷走神经反射性心跳停止,呈“电击样”死亡。
65.二氧化硫(SO2):无色气体,密度为空气的2.3倍。加压可液化,液体相对密度1.434,沸点-10℃。溶于水、乙醇和乙醚。吸入呼吸道后,在黏膜湿润表面上生成亚硫酸和硫酸,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大量吸入可引起喉水肿、肺水肿、声带痉挛而窒息。

66.一氧化碳(CO):无色、无嗅、无刺激性气体。密度为空气的0.968倍,不溶于水,但可溶于氨水、乙醇、苯和醋酸。燃烧时火焰呈蓝色。一氧化碳被吸入后,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生成碳氧血红蛋白。碳氧血红蛋白无携氧能力,又不易解离,造成全身各组织缺氧。

67.氰化氢(HCN):无色、具有苦杏仁味的气体,密度为空气的0.94倍,熔点-13.4℃,沸点26℃。溶于水、乙醇和乙醚。溶于水生成为易挥发的氢氰酸。氰化氢与体内氧化型细胞色素氧化酶的三价铁离子有很强的亲和力,与之牢固结合后,酶失去活性,阻碍生物氧化过程,使组织细胞不能利用氧,造成内窒息。

68.硫化氢(H2S):无色、具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密度为空气的1.19倍,沸点-61.8℃。溶于水、乙醇、甘油、石油溶剂。

69.灭火的基本方法:  一、冷却灭火法:  将灭火剂直接喷射到燃烧的物体上,以降低燃烧的温度于燃点之下,使燃烧停止;或者将灭火剂喷洒在火源附近的物质上,使其不因火焰热辐射作用而形成新的火点。冷却灭火法是灭火的一种主要方法,常用水和二氧化碳作灭火剂冷却降温灭火。灭火剂在灭火过过程中不参与燃烧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这种方法属于物理灭火方法  二、隔离灭火法:  将周围未燃烧的可燃物质移开或与正在燃烧的物质隔离,中断可燃物质的供给,使燃烧因缺少可燃物而停止。具体方法有:  1、将火源附近的可燃、易燃、易爆和助燃物品搬走;  2、关闭可燃气体、液体管道的阀门,减少和阻止可燃物质进入燃烧区;  3、设法阻拦流散的易燃、可燃液体;  4、拆除与火源毗连的易燃建筑物,形成防止火势蔓延的空间地带。  三、窒息灭火法:  阻止空气流入燃烧区或用不燃烧气体等冲淡空气,使燃烧物得不到足够的氧气而熄灭。具体方法是:  1、用沙土、水泥、湿麻袋、湿棉被等不燃或难燃物质覆盖燃烧物;  2、喷洒雾状水、干粉、泡沫等灭火剂覆盖燃烧物;  3、用水蒸气或氮气、二氧化碳等惰性气体灌注发生火灾的容器、设备;  4、密闭起火建筑、设备和孔洞;  5、将不燃气体或不燃液体(如二氧化碳、氮气、四氯化碳等)喷洒到燃烧物区域内或燃烧物上。
70.名词解释
1、违章操作:是指劳动生产过程中违反国家颁发的各种法规性文件和企业、事业单位及其管理机关指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以及有关安全生产的通知、决定等。
2、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建立的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制度。
3、事故隐患:泛指生产系统导致事故发生的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
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
4.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是指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即职工在本岗位劳动,或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由于企业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管理不善,以及企业领导指派到企业外从事本企业活动,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即轻伤、重伤、死亡)和急性中毒事故。
 5、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是指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即职工在本岗位劳动,或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由于企业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管理不善,以及企业领导指派到企业外从事本企业活动,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即轻伤、重伤、死亡)和急性中毒事故。

71.劳动卫生的中心任务是,改善劳动条件,防止职业危害。
72.从宏观讲,根据统计,事故发生的原因中,主要的原因是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
73.安全检查的类型有:日常安全检查、定期安全检查、专业性安全检查、季节性安全检查和节假日后安全检查、不定期安全检查。
74.周恩来同志于l957年提出了“安全第一”的口号。
75.特种作业及人员范围包括:
(1)电作作业。含发电、送电、变电、配电工,电气设备的安装、运行、检修(维修)、试验工,矿山井下电钳工。
(2)金属焊接、切割作业。含焊接工,切割工。
(3)起重机械(含电梯)作业。含起重机械(含电梯)司机,司索工,信号指挥工,安装与维修工。
(4)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含在企业内码头、货场等生产作业区域和施工现场行驶的各类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
(5)登高架设作业。含2米以上登高架设、拆除、维修工,高层建(构)物表面清洗工。
(6)锅炉作业(含水质化验)。含承压锅炉的操作工、锅炉水质化验工。(7)压力容器作业。含压力容器罐装工、检验工、运输押运工、大型空气压缩机操作工。
(8)制冷作业。含制冷设备安装工、操作工、维修工。
(9)爆破作业。含地面工程爆破、井下爆破工。
(10)矿山通风作业。含主扇风机操作工,瓦斯抽放工,通风安全监测工,测风测尘工。
(11)矿山排水作业。含矿井主排水泵工,尾矿坝作业工。
(12)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含安全检查工,瓦斯检验工,电器设备防爆检查工。
(13)矿山提升运输作业。含提升机操作工,(上、下山)绞车操作工,固定胶带输送机操作工,信号工,拥罐(把钩)工。
(14)采掘(剥)作业。含采煤机司机,掘进机司机,耙岩机司机,凿岩机司机。
(15)矿山救护作业。
(16)危险物品作业。含危险化学口、民用爆炸品、放射性物品的操作工,运输押运工、储存保管员。
(17)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其它作业。

76.特种作业人员应年满18岁以上,但从事爆破作业和煤矿井下瓦斯检验的人员,年龄不得低于20周岁。
77.特种作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取得操作许可证者,方可上岗。
78.复审年限除机动车辆驾驶和机动船舶驾驶、轮机操作员外,按国家有关规定,其他特种作业操作证每2年复审一次。
79.气瓶的瓶体有肉眼可见的突起(鼓包)缺陷的,应报废处理。乙炔瓶的储藏仓库,应该避免阳光直射,与明火距离不得小于10米。
80.在焊接作业中,为保护操作者的安全,保护片一般累计使用8小时更换一次。
81.气焊是利用气体燃烧的火焰作为热源的焊接方法。
82.电焊工作的地点不应该存放易燃物体。
83.锅炉的三大安全附件分别是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表。炉水长期处理不当可能导致锅炉爆炸。锅炉检测项目的周期外部检验,每年进行一次。 84.起重机接近终点时,应该及时断电,尽可能不动用行程限位器。  85.使用直流电焊机施焊前,电压不得超过多少110伏。
86.开启气瓶瓶阀时,操作者应该站在侧面。  87.压力表在刻度盘上刻有的红线表示高工作压力。
88.起重机械的信号员的主要责任是在吊运过程中,给操作员适当的指示信号,令吊运工作顺利进行
89.在对锅炉、压力容器维修的过程中,应使用12伏照明。
90.由于人的过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失火罪。
95.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800℃,它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张、家具等可燃物的燃点,若乱扔烟头容易引起燃烧,甚至造成火灾。
96.机器防护罩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发生操作事故。
97.手用工具不应放在工作台边缘是因为.工具易与坠落伤人。

98.气体钢瓶使用注意事项:
1、在搬动存放气瓶时,应装上防震垫圈,旋紧安全帽,以保护开关阀,防止其意外转动和减少碰撞。
2、搬运充装有气体的气瓶时,最好用特制的担架或小推车,也可以用手平抬或垂直转动。但绝不允许用手执着开关阀移动。
3、充装有气的气瓶装车运输时,应妥善加以固定,避免途中滚动碰撞;装卸车时应轻抬轻放,禁止采用抛丢、下滑或其它易引起碰击的方法。
4、充装有互相接触后可引起燃烧、爆炸气体的气瓶(如氢气瓶和氧气瓶),不能同车搬运或同存一处,也不能与其它易燃易爆物品混合存放。
5、气瓶瓶体有缺陷、安全附件不全或已损坏,不能保证安全使用的,切不可再送去充装气体,应送交有关单位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99:锅炉在高温高压下工作,时刻受到烟、火、水汽等物质的侵蚀和运行状态的影响;压力容器和气瓶有的在高温高压下使用,有的在低温深冷条件下使用,还有的盛装易燃易爆,有毒极毒或腐蚀性介质,这些设备的金属材料因发生腐蚀、磨损、变形、疲劳、脱炭以及金相组织的变化,其附件和附属设备也会随着运行和操作因素的影响,发生故障或造成损坏,如不及时发现处理,就可能发生严重的设备损坏和人身伤亡事故。因此,为了及时掌握锅炉、压力容器、气瓶等设备状况,发现和消除隐患,保证设备安全经济运行,必须定期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检验和修理。

100.为什么要对锅炉水质进行处理?答:锅炉水质的好坏,对锅炉的安全经济运行关系十分密切。锅炉水质不好,会使受热面上结生水垢,影响传热效果,浪费燃料。严重的还会造成锅筒鼓包,管子堵塞而引起事故。炉水中含有的各种杂质,(包括气体等),还会引起金属的腐蚀,缩短了锅炉的使用寿命;过多的杂质,还将影响蒸汽的质量,使蒸汽带水而发生汽水共腾。因此,加强对锅炉的水质处理工作,是确保锅炉安全和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

网友A:
下载、打印、宣传、学习、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