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rs500怎么做批量复位?求指教

楼主(2016-06-07):
目前我只能这样用。。。。。。。。求助。如果能带上例子最好了。多谢了

网友A:
mov 000 到 O:0.0试试看

楼主:
对: wenjian1 mov 000 到 O:0.0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不行

楼主:
对: wenjian1 mov 000 到 O:0.0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可以了,多谢你,是我把o:0.0写成o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000 到 O:0.0试试看

收到积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