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子兆欧表的要求有哪些?

楼主(2016-06-07):
    (1)测量前,检测仪表是否正常。

    ·开机检查,正常显示“OL”。

    ·看挡位是否可以正常转换(一般都有挡位选择即电压选择)。

    ·按下测试键,检查有无相应电压输出。方法是:用一台普通万用表选择直流电压最高挡位,然后将表笔插入兆欧表输出端,按下兆欧表测试键观察万用表上有无相应电压值的显示。

    (2)准备工作完成后,进入实地测量。

    ·如果测量时显示“OL”,有可能是被测电阻超出仪表测量范围,可以转换挡位(MΩ、GΩ,根据仪表本身功能配置来定)。

    ·仪表没有电压输出,无法测试,应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重新检测兆欧表。

    (3)电子兆欧表多采用倍压电路,电池供电工作时所需供电电流较大,故在不使用时应关机(即便有自动关机功能的兆欧表,建议用完后也要手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