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6-06-07):
     (1)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动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

    (2)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接,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进行短路校检。

    (3)兆欧表的专用试验线应有良好的绝缘。

    (4)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12V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禁止测量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

    (5)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越大,充电时间应越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1min后的读数为准。

    (6)在摇测绝缘电阻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120 r/min,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130r/min)。

    (7)被测物表面应擦拭干净,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