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买变频空调好还是普通的空调就行?变频空调到底省不省电?

楼主(2016-06-07):
天气热了打算买台空调,但是在某宝和某东上逛了一圈不知道是买变频空调好还是普通空调,加上预算又有限,特意去问了度娘了里面的答案五花八门,加上“魏则 西事件”之后我就不太相信度娘了,虽然只是一台空调,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月光族来说压力也很大。昨天下班之后还特意去电器商城看,里面的推销员都说变频空 调很省电等等,要我买变频空调把我都说糊涂了,有哪位专业人士能帮我出出主意不,比较急,因为一天比一天热,长沙的天气没空调真心受不了

网友A:
买高效的定频吧,简单耐用。。。。

网友B:
变频会更省电,而且更加静音。

网友C:
变频会更省电,而且更加静音。但变频机贵,一般开空调時间少;总体看变频机不省錢。

网友:
没钱定频,不差钱变频!

其实变频空调什么省电等都是浮云。关键是舒适度、静音和外观。

1、舒适度:变频空调的舒适度肯定是好于定频的!温度波动小,噪音也小。

2、外观:现在各大空调厂商把研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变频智能空调上,因此,其外观设计的都非常漂亮,比如:超薄、流线、简洁流行的外观等。而定频空调的外观普遍较差。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没钱定频,不差钱变频!其实变频空调什么省电等都是浮云。...

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变频空调真的省电吗...

网友G:
中国的变频器技术不怎么样,没有像广告上的做的那样好,一晚只需一度电,这只是实验室的参数,到了实际使用,还有好多问题呢,建议买普通的,因为楼主的资金有限~

网友H:
看了蛮多这种论变频空调是否省电的。这个东西就像汽车节油一样,使用环境因素大。不过还是会买这种咯。环抱一下嘛

网友I:
定频、变频都用过修理过。在寿命方面定频十几年故障几率出现的很少。变频一般7-10年必须更换了!原因就在于外机功率模块的老化,而且可能会出现模块炸机情况,遇到过好几次,特别是遇到压缩机故障,模块一定炸修理费用与买台新的几乎同价。

但是变频有它的好处,噪音低,每天24小时开机的大约是定频机用电量2/3。而且室内温度几乎可以很少变化(房间匹配可根据说明书的使用平方匹配,房间高度一般在2-3米之间,不在这范围的计算下容积),过大过小都是不节电的。使用时间短并不省电!一般的变频机做不到无级调速很大的缺点!都是有级调速。

定频机的缺点,噪音比变频机大,设定温度后,到达设置温度后一直会停开机,停机后再开机2-3分钟后,这时室温波动会比较大,1-3度之间。每次开机会有比较大的启动电流,最费电。同样也需要根据说明书房间的平方数配置。

建议!使用时间每天开机超过10小时以上的,配变频。低于的甚至每天只开几小时最好还是定频不比变频费电。一般温度设置夏天在26-28度之间最低处24-26度,南方地区冬天设置在18-20度之间最低处16-18度。

网友J:
专业的工控人还在纠结这个事?

关于变频器是节电器还是调速器的探讨、争论,好多年前好像有个几百楼的帖子,建议楼主去关注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定频、变频都用过修理过。在寿命方面定频十几年故障几率出...

“电动机起动时特别费电”,这个观点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老工控难道也这么认为吗?

要是没记错,这个问题曾经也讨论过几百层楼。不过就是多费那点把电机由静止加速到额定转速所需的加速动能,这个动能在每次停机时同样是在做功的,没有浪费!

网友K:
我也在炎热的地区广西,我选空调的原则是--进店选择最便宜的、有现货的滴原则来买。原因--空调使用时间也就是晚上,一般来说我家不会超过8小时。至于不差钱,就选变频,或者选格力哈,格力品牌也是值得推荐。

网友L:
我只是路过啊 需要积分 正要下载某个文件资料

网友M:
不差钱就变频的、、、

网友N:
自己在定频上加个变频器到压缩机上就成了变频空调啦~

网友F:
对: 钧期 自己在定频上加个变频器到压缩机上就成了变频空调啦~ 内容的回复!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自己在定频上加个变频器到压缩机上就成了变频空调啦~ 内容的回复!还可以这样啊

变频就是这样的啦~省不省电就不一定啦~

网友O:
现在家用都是变频空调了,工业上用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P:
如果电压低的话,定频机就歇菜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自己在定频上加个变频器到压缩机上就成了变频空调啦~

这说法太油菜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自己在定频上加个变频器到压缩机上就成了变频空调啦~这说法太油菜了

嘿嘿,我的变频风扇就这样搞的~~

如果我做微商你会爱我吗?

网友:
买质量好的,变频在省点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噱头!!

网友E:
厂家的广告确实对变频省电吹得太过了,没有从务实的基本上来考虑这个事情

网友R:
这个不是差钱不差钱的问题,我家主卧用的格力的变频空调,现在采用了2年制冷就不行了,充了一次氟,充氟费用也比普通定频的高。次卧用的奥克斯的,基本是同一时间装的,现在用的依然好好的。也没有觉得变频的多么省电。修空调的都说不如买定频,皮实耐用,维修费用也低。所以我建议还是买定频。至于静音方面,我觉得现在不管变频还是定频,静音效果很还不错。把空调牌子贴出来了,不会认为我是托或者故意黑人家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变频空调真的省电吗...

嗯,谢谢我看了,这下心里有谱了

网友E:
我是过来围观的,不过现在的变频吹嘘还是很厉害

网友T(2016-08-03):
我只知道变频空调一旦坏了大多数都是变频驱动板坏了,最低都是800维修费!

网友U:
个人认为如果喜欢把温度定的很低的话,变频和定频几乎没区别,而且变频部分还会消耗一部分电能,要是定的温度较高,空调频繁启动的话,变频能体现出节能的效果。就和加变频器效果一样,一直50赫兹运行的电机加上变频器更费电,频繁启动的话,,加变频器明显看出省电来。

网友V:
变频舒服,定频便宜!

网友W(2016-11-30):
变频省电不省钱,当然很多时候连省电都不一定比定频省电,专业维修空调十几年的师傅说的。商场极力推荐变频空调是因为卖变频空调利润比定频高,卖掉后谁还来管你省不省电,当你发现并不省电时,他们有一万种理由可以说服你。其实买空调还是买特价机好,质量和所谓高端机一样的。。

网友X:
定频好便宜。买变频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省回差价

网友Y:
我觉得只要买质量好的定频并不比变频差,变频在省点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噱头!!

网友K(2017-01-03):
苏宁定制的智能惠而浦空调,很便宜,所以我装修的时候全屋都选了,然后--还送了一个5800的惠而浦净水器,和普通空调比就不算贵了。

网友Z:
买变频吧,省电,噪音小!

网友AA(2022-04-22):
变频空调静音效果好,也省电

网友AB:
每天开的时间短的话,就是定频,要是整天整天的开着就变频,我家的就是定频,睡前开一会,或者定上关机时间

网友AC(2022-12-27):
使用中省钱不省钱没必要讨论,差距可以忽略。考虑三点,

第一,你是自家房还是租房,变频拆装一次需要补雪种的话成本比较高。

第二,你空调安装位置隔音行不行,对噪音敏感不敏感,定频空调启动都是轰的一声,压缩机频繁启动就轰的频繁

 第三,变频空调款式多价格贵的也有限,定频的大品牌的应该不好买吧。

所以如果是自己家的房子就选一个变频的,不要考虑什么十几年不坏的说法,有毛用,十几年空调面板都黄成啥啦。如果是租房,你随意,哪个便宜买哪个,二手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