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看右看总是觉得这地址有问题

楼主(2016-06-07):
一个DCS作为MODBUS主站来跟 S7 200 smart通讯,由DCS方给出的地址是这样的:

楼主的问题:

  1. 是不是对应S7200而言,40001地址就是VW0,40002就是VW2,以此类推,40051是VW100、40052就是VW102呢

  2. 那样的话,一个浮点数占用两个字怎么写入和读取的呢,总感觉有问题

网友A:
发个计算软件给你,自己算算看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4/431218.shtml

双字的你读写到低位就可以了 西门子表达比较特殊,就是低位高字节。例如一个32位组成的双字,其0-31位共32位用VD10表示的话,那么要表达0-15位组成的字,就是VW12;要表达16-31位组成的字,就是VW10;要表达0-7位组成的字节,就是VB13;要表达8-15位组成的字节,就是VB12;要表达16-23位组成的字节,就是VB11;要表达24-31位组成的字节,就是VB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