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4SS2+16SP求助

楼主(2016-06-08):
台达14SS2+16SP 的IO 口怎么算顺序  还有 DDRVI K70 K500 Y4 Y5无法指定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x0~x7, x20~x27

y0~y5,y20~y27

网友B:
无法指定什么意思?  Y4并不能用于DDRVI指令的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指定什么意思?  Y4并不能用于DDRVI指令的脉冲输出

无法指定方向只能Y0,Y3

网友C:
你要的是高速脉冲输出,肯定需要选输出也要高速的输出,这个说明书上有!

网友D:
14SS2只支持2轴的

网友B:
SS系列只有Y0 Y1 才有高速脉冲输出  所以你用Y4是不行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无法指定什么意思?  Y4并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系列只有Y0 Y1 才有高速脉冲输出  所以你用Y4是不行的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无法指定什么意思?  Y4并不能... 内容的回复!

那我利用16s P那面可以吗?

网友E:
那是机种的原因!楼主可以考虑更换EHM3或EHT3,支持四轴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机种的原因!楼主可以考虑更换EHM3或EHT3,支...

你好  我这还有一个16SP是可以控制4个的   我厂里有这个东西  但我想自己编一个  但是卡在这里了 DDRVI指令无法用它原来那是  y0 Y5  . Y1 Y20  Y2Y21   Y3Y22  Y4 Y23

网友B:
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是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的   只能当普通的输出点用  刚才查资料确认了一下   SS系列支持4组10K高速脉冲输出  应该是可以控制四轴的  脉冲信号只能用  Y0  Y1  Y2  Y3  也就是说你DDRVI K70 K500 Y4 Y5这条指令里面对应Y4那个位置的输出点只能是Y0 Y1 Y2  Y3其中一个。我这么说楼主明白么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S系列只有Y0 Y1 才有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是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的   只能当...

可以理解.谢谢帮忙  我先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是没有高速...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是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的   只能当...

你好  我刚刚是了下。重新看了下DRVI指令的说明  它倒数第一句说

D2  脉冲方向输出装置,  若指定为Y输出时,  只可指定CH0(Y1)  与CH1(Y3)。

输出肯定要用Y啊  但是这样的话不是被限制了

网友B:
编程手册上的么 如果是的话那只能固定这么搭配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

楼主:
是台达PLC编程软件 帮助 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