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一般是怎样启动的,常见的启动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6-06-08):
高压电机一般是怎样启动的,常见的启动方式有哪些?

网友A:
直接启动。。。。。。。。。。。。

网友A:
变频启动。。。。。。。。。

网友B:
对: 王者之师-----懂一点点 变频启动。。。。。。。。。 内容的回复!  哈哈哈,是吗

网友C:
 一般有直接启动、串联电抗器启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热变电阻软启动、磁控软启动、变频软启动等,因为高压电机一般功率比较大,不同启动方式对电网的冲击不一样,所以启动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关于各种启动方式的介绍,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常见的高压电机启动方式http://www.vfe.cc/NewsDetail-1558.aspx

网友D:
最常见当然是直接启动,然后就是有些高压电动机功率较大或者启动负载要求高这样就得考虑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优点是冲击小,电网波动小,启动转矩高,当然经济投入很高的,这个就需要根据情况来判断了

网友E:
高压电机一般功率较大,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非常严重,直接启动、串联电抗器启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热变电阻软启动、磁控软启动、变频软启动是高压电机常见的启动方式。

常见的高压电机启动方式简介

一  高压电机直接启动

二   高压电机串联电抗器启动

三  高压电机自耦变压器启动

四   高压电机变电阻软启动

六  高压电机变频软启动

网友F:
高压大功率电机有用水阻柜的,或者是高压变频器,高压软启动器,

网友G:
软启动器,变频器启动它

网友C:
必须得根据现场需要来采用不同的启动方式

网友H:
常见的电机启动方式:电机的启动方式主要有:直接启动、变频启动和降压启动。降压启动又可分为:变电阻降压启动、电抗降压启动、Y/Δ(星三角)启动、延边三角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磁控式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