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偶尔短线!!干扰源如何查找?DCS故障?

楼主(2016-06-08):
故障描述:

     1、我公司有十几套称重传感器,每个料仓一套,每套传感器一块单独的显示仪表。这些称重仪表在现场分散分布,不在一个单元。

    2、每块称重仪表将自己料仓的称重数值以4——20mA电流传输至DCS的AI卡上。最近老是出现瞬间所有称重数值断线。但是大约十几秒后自己又完全恢复正常。

     处理方法:1、DCS卡件坏掉,更换新的卡件,故障依旧。

               2、查看现场称重仪表接地,未发现有接地问题。

      现在查找这个软故障的干扰源真是不好找。急需各位大侠出手相助啊???

网友A:
问题描述不详细,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原因是信号值超过5V以上,4-20MA对应是1-5V,大于5V表示线路开路状态,故障提示是断线,从外部干扰来说就是有信号线屏蔽接地出现问题,外部干扰信号进入。在一个就是工作电源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真的就是线路开路。

网友B:
这种问题最不好查找!!

网友C:
检查称重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D:
你应该用信号发送器从现场发送标准信号测试,再看看你的信号线是不是和电源线控制线混放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我会一一排查,但是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10几台称的信号突然之间全部断线呢?    这10几台称接在三块8通道的AI卡上,现场这10几台称分布的位置也不在一个区域,分布的比较远。

   还有就是工作电源问题,大家是指单台称的工作电源,还是DCS工作电源。这十几台称都接在DCS柜内一排单匹的空开上!!!!

网友E(2016-09-06):
十几个同时断  应该是DCS这边干扰   。

挡短线的时候 ,你看看现场的显示表有没有断。

加个隔离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