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恒压控制,哪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6-06-08):
在真空系统中,要实现恒压控制,现在能想到的方法有:1.压力变送器传送信号给PLC,通过PLC控制调节阀的开度来实现恒压控制,通过触摸屏修改参数   2.压力变送器传送给PID调节器,通过PID调节器控制调节阀的开度来实现恒压控制,通过PD调节器修改参数   3.利用带PID控制的智能仪表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

第一种方法比较熟悉,2,3的方法只是想到了,没有接触过。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那一种方法比较好,性价比高?如果是2,3的话,有没有推荐的控制器或仪表?谢谢

网友A:
例如英威腾,汇川,等都有水泵专用的变频器,里面就有PID,这样成本低,但是操作不方面,个人认为如果成本允许,建议还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英威腾,汇川,等都有水泵专用的变频器,里面就有PID,这样成本低,但是操作不方面,个人认为如果成本允许,建议还是第一种!

和泵没有关系,只是单纯的通过控制调节阀的开度实现恒压。管道内为真空,通过调节阀的开度与大气联通,实现恒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例如英威腾,汇川,等都有水泵专用...

控制精度要求高吗?如果控制精度要求高,建议还是采用触摸屏和PLC,这样调节范围大,自己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例...

PLC加触摸屏,只是控制一个调节阀,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B:
SC329压力变送信号四用器,自带可编程2线调节功能,比PID好用100倍

参阅:

http://bbs.hcbbs.com/thread-1430414-1-1.html

http://bbs.hcbbs.com/thread-1432900-1-1.html

价儿15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客户有关系,如果客户高大上,不差钱,愿意操作方便,那就用这种的

网友C:
本人比较看重方案一,方便好操纵,而且系统更稳定。

网友D:
汇邦科技XMT62系列,带4-20mA主控输出的智能仪表控制比例阀,能解决此问题,我们经常用来恒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
用国产PLC,价格就不高了。

现在的PLC,都集成了模拟量处理模块,不需要额外加模拟量模块,价格和体积都降低了。

网友F:
2/3方案没看出区别。一个是PID调节器,一个是带PID功能的智能调节器,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反正你是打算用PID调节。

这种调节器,国产的,便宜的1、200元,不错的5、600元。上润,虹润,宇电等都不错,品牌很多。

网友G:
呵呵。。。

三种方案实质上就是一种方案。

只是设备不同而已。

如果单纯的从成本出发,那么随便找一个单回路的PID控制器即可。

但如果考虑到用户方的兼容性,美观性,减少配件性,通用性,还是要从用户现有的控制系统入手。

比如用户原本就有一套控制系统,如DCS、PLC之类的,那无非就是在原有的系统中增加一个控制回路点而已,这样的工作厂里的仪表维护人员就能够搞定,除了现场的仪表和线缆,其余的不用掏毛毛,老板最喜欢。

如果用户方的设备比较简单,使用的是巡检控制仪,多回路控制器之类的,那么首先看一看这些简单地控制器的回路是否还有没用的,然后接入现场线缆,进行简单的组态即可,其投资如同前面的给老板省毛毛。

如果用户方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新设备,那么楼主就买最便宜的设备,卖给用户方老板最贵的价格,反正老板不懂,就看你的本事了。

呵呵。。。。

网友H:
PID调节器 也很简单方便   几百块钱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就是PID仪表,也是最稳定的,最经济,维护最简单的。

网友J(2016-12-14):
方案3是最经济实用的了,简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