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6-06-08):
在触摸屏里面做开关地址R0-RF,指示灯地址X0-XF,Y0-YF,不能写入是怎么回事啊,从R10或者X10,Y10以上就可以输入,求大师解惑,在此谢过了!!!!!!!!!

楼主:
各位工程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求解惑,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输入点是只读的,无法在触摸屏里写入!只能使用松下PLC的“内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点是只读的,无法在触摸屏里写入!只能使用松下PLC...

R是PLC的内部继电器R0-RF读写都不行,X0-XF我是读用来做I/O监控也不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可以到台达官网下载一下台达人机连FP系列PLC的连线手册,看一下里面关于地址范围的说明。接点地址是按照Xnb/Rnb的形式表示的,n表示字编号,b表示位编号,你的X0-XF试下用X00-X0F来试试。

楼主:
已经知道了 要两位数值格式,01,02,03这样的我直接输入1,2不能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