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6-06-08):
各位

    现在在做一套阀门遥控系统,用西门子300和beijer的触摸屏,现在遇到一个功能不知道什么实现,麻烦各位帮帮忙,具体如下。

    每个阀设置两个报警,其中一个未不动作报警(操作开/关阀T1后,阀门不动作,限位开关不变)。另一个为运行时间报警(一个阀由开到关,或者由关到开的时间为T2.在操作开/关阀,经过T2后,未收到限位开关信号),由于阀门有大有小,所以每个阀设置的时间都不一样。

    现在我做了个FB1块,然后在OB中调用FB1来实现,现在问题是,这个时间继电器在FB1中是当做临时变量么?还是当做输入点来编写。如果是临时变量,那么我在触摸屏如何修改每个阀的时间,期待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每个的时间都不一样,你可以选择时间最长的一个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