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5032A数控立式铣床Z轴误差过大故障修理方法

楼主(2016-06-08):
 故障现象:数控立式铣床XK5032A采用FANUC-0M系统,Z轴在升降移动时有时出现:“Z SERVO ALARM”(Z轴误差过大)报警,有时又能正常运行。

    故障检查与分析:Z轴误差过大是机床指令位置与实际运动的位置差距超出设定的报警极限(该机床Z轴为半闭环,位置检测元件为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引起该类故障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抱闸装置未打开。

    ②电机驱动故障。

    ④滚珠丝杠副损坏,卡死或丝杠两端支承轴承损坏卡住。

    故障排除:上述几方面因素按由先易后繁顺序依次检查。测量电机输入电压,未见异常;松开电机与丝杠传动皮带,手动转动Z轴丝杠,无卡滞或死点,丝杠副和轴承未见异常。给定Z坐标移动命令,使电机空转,反复模拟升降运动数次,在机床诊断页面发现Z轴负载电流有时偶尔突然变大。机械负载前面已检查过,因此,此时应着手检查电机上的抱闸装置,检查中发现抱闸线圈接触不良,造成机床Z轴运行中有卡住现象,引起机床报警,将其修复后,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轴承间隙过大引起尺寸误差过大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