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丢失零点问题

楼主(2016-06-08):
如题!即机器人跑点后该怎样校零

楼主:
没人回吗?自己顶!!!!

网友A:
可以自己查看下说明书啊!这个也不难的

网友B:
好像在电柜上有标原点坐标的,然后把这个值输入到示教器上,具体看下书

网友C(2017-06-03):
在电柜上有标原点坐标的,然后把这个值输入到示教器上,具体看下书

网友D:
都是大神啊 希望尽快进步啊

网友E(2018-05-08):
尝试性回答,不知道对不对 安川机器人各轴上都有标注的零点机械位置,零点丢失后,用关节坐标移动到标注位置后,面板上生成下就好了

楼主(2020-11-07):
引用 网友E:
尝试性回答,不知道对不对 安川机器人各轴上都有标注的零点机械位置,零点丢失后,用关节坐标移动到标注位置后,面板上生成下就好了...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柜上有标原点坐标的,然后把这个值输入到示教器上,具体看下书...



谢谢!已解决

网友F(2020-12-18):
都是高手

网友G(2021-03-24):
机器人各个轴有零点的标识,点动将各轴走到零点标识的位置,在示教器上输入电柜里面的零点数据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和实际的零点位置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

网友H(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