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09):
新手使用 Proface,使用4.0备份了程序,但是无法打开,提示如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于GP4000E系列(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
(补丁程序文件位置,在软件安装的位置:C:\Program Files (x86)\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
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了很久才在网上发现这个解决方法,我试过,问题已经解决,不知道你的触摸屏用的哪个型号,你可以先试试,不行的话,把那个地方所有的补丁都打上在试试。祝你成功!

楼主:
万分感谢!谢谢你的帮助,最后我打客服电话,也是同样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