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串联使用求助

楼主(2016-06-09):
想用普通的开关电源串联使用来给蓄电瓶充电,大家有没有开关电源串联使用的案例?

一个充电站,需要对12V * 20只串联的200AH蓄电瓶充电,想用5只48V开关电源串联,把开关电源电压再调高点,组成288V充电电压。咨询过开关电源工程师,说串联会不稳定,那么大家实际使用中有串联的案例吗?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稳压电源充电!电压可调的。

网友B:
上海复旦天欣科技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FDPS-1000型AC/DC输出电压可调开关电源,输入电压220V±20%AC,

该产品二个500伏的电源串联而成1000伏直流;可调,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稳压电源充电!电压可调的。

288V,200AH的电瓶至少需要20A的充电电流(30A最好),就是6kW(9kW最好)的功率,这么大的稳压电源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复旦天欣科技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FDPS-1000型...

谢谢!这点功率没有用!仪用电源也不考虑,那价格估计抵得上特斯拉的充电桩了!

网友C:
如果开关串联必须要加二极管,这样才行!

网友D:
其实5个开关电源也不便宜了,不如直接市电整个可控硅的整流电路去充电。串联电源要考虑均流均压比较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关串联必须要加二极管,这样才行!

串联进二极管?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5个开关电源也不便宜了,不如直接市电整个可控硅的整...

串联电源为什么要考虑匀流?串联电路电流会有不同?

这么大的没用过,小功率2个串联倒是用过,正常使用。

从开关电源的特性看,你这样应用没问题。首先,串联起来的各个电源电流相同;其次,开关电源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稳压,所以每个电源输出的电压就是你预先调整好的电压,不存在匀压的事。这是我的拙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如果开关串联必须要加二极管,...

防止电流回流,烧毁电源,这个一般的在串联电源的时候都需要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把开关电源输出电路展开,若干串联看看,电流怎么能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

需要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作用未知?

开关电源多个串联,详细咨询了电源工程师,说行不通,会极不稳定。原因未知?

上图是开关电源并联的结构示意图,电流反馈通道估计会出现问题。每个开关电源的正,反向不同步,且脉宽有差异?

有点复杂!

已经改方案了!

第二方案用300V变压器可控硅可控整流,也被枪毙了。

第三方案:老老实实用5个开关电源分别独立给4*12V电瓶供电,也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充一组4*12V电瓶,各组电瓶之间无电气连接。

就开关电源并联的问题,请大家继续讨论。确实有现实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如果开关串联必须要加二极管,...

反向截流,阻止惊喜事件发生!

网友G:
串联的话,电流上不去也是白弄。

网友H(2016-09-01):
首先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但实际使用潜在危险远非你想象那么简单!

直接用个AC/DC价格是3-4个48V电源的成本,为什么这么疯狂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