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下载

楼主(2016-06-09):
如题,本人笔记本正版WIN8系统,最近想学习PLC。。手里有个西门子CPU224,有那位大神指点下,在哪下载软件???v4.0 sp8  sp9 microwin  那一个能用??? 搞糊涂了。。。。。。。。。。。。

网友A:
都可以用,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下载地址。WIN8系统不知道能不能用,没有试过。

网友B:
使用SP9的试试吧。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RKSxYM

密码:ksq7

网友C: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SwNu4E 密码:au9k

STEP7 MicroWIN V4.0 SP9

网友D:
先试试SP9的,实在不行,就把系统换掉。

网友E(2018-02-05):
都可以用,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下载地址。

网友F(2018-05-07):
SP8不支持,只能用4.0SP9

网友G: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