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通过PLC如何选择程序点?

楼主(2016-06-09):
安川机器人程序中的点位如何选择?

程序中的1-5点位通过PLC如何选择?机器人移动的时候,应该是PLC给它哪个点位信号就去哪吗?还是就是顺序执行,在线等?这些点位是如何执行的?

网友A:
楼主,我用的是库卡的机器人,不过大致应该是一样的

wait in9=1 等待信号

mov 移动轨迹

wait in4=1 等待信号

mov 移动轨迹

这样就是PLC给出某个信号之后,机器人才会执行等待语句下面的移动,当下一个等待的信号不满足,就不执行

楼主:
ABB的I/O是可以配置的,可以配置JOB和位置点位,安川的不行吗?也没找到资料,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