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程序中的点位如何选择?

楼主(2016-06-09):
安川机器人程序中的点位如何选择?

程序中的1-5点位通过PLC如何选择?机器人移动的时候,应该是PLC给它哪个点位信号就去哪吗?还是就是顺序执行,在线等?这些点位是如何执行的?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用机器人IO接plc用jump指令编辑下呗。

要不直接做5个程序 再做个Master程序,用CAll指令也行的

网友B(2017-06-07):
顺序执行顺序执行顺序执行顺序执行顺序执行

网友C:
肯定是按顺序执行下来的啊,plc不能控制机器人程序里的程序点,只能指示执行哪个程序

网友D(2017-08-31):
顺序执行

网友E(2017-10-26):
程序里面如果没有加plc的条件就 按照机器人程序顺序执行  如果有PLC的条件限制就要达成条件才能执行下一条机器人指令

网友F(2018-02-23):
PLC给命令:比如画个5,机器人收到命令后走5这个轨迹

网友G: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H(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I:
你用机器人IO接plc用jump指令编辑下呗。要不直接做5个程序 再做个Master程序,用CAll指令也行的

子程序最多多少?255?

网友J(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66.

网友K: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L(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