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 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6-06-09):
新的西门子400的CPU,只下载了硬件组态,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从一到十10个从站,8·9·10三个从站挂上了没问题,3·4两个从站却掉站了,其他的从站没有影响。7从站的终端电阻打到on从1到7从站都没问题,8·9·10三个从站挂上任何一个都会影响3·4这两个从站。检查了各个从站的物理地址,接线和profibus头都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没人吗?急等111111111111111

网友A:
你把号换一下,把3,4号换成8,9号,然后把8,9号换成3,4号。。看看哪个掉线??

网友B:
用西门子,你只有等死一途:因为西门子DP是目前最最最垃圾的玩意,AB、三菱、富士、松下、施耐德等等大品牌都是不再选用DP系统

楼主(2016-08-13):
问题已经解决,是前面的中继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