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触摸屏

楼主(2016-06-10):
大侠们好,请问下信捷TH465怎么下载不了程序,显示无通讯口,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串口驱动什么的都弄好了?

楼主:
这些都检查了,驱动也装了,现在显示通讯超时,检查电缆线,难道下载线有问题?配套一起来的呀,请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下载线跟电脑的串口对应吗,可能要转吧,你信捷的串口是485还是232

网友B:
检查驱动是否正常,如果沒有请重新安装。

楼主:
还是不行,上点后触摸屏左下角显示“力下下载模式,关注DIF切换”这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C(2017-10-30):
检查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C:
代理威纶触摸屏、信捷的全线产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自动化产品。

联系QQ2695005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