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温度偏高

楼主(2016-06-10):
电脑显示温度偏高,检查热电阻受潮有腐蚀(进水温度检测,环境湿度大)。开盖测量电阻阻值正常,但线重接上后DCS电脑显示还是偏高。求分析原因。(最后换电阻芯后正常。)

网友A:
工厂有计量的话,叫他们检定一下,看热电阻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你看下热电阻的连接线是不是带屏蔽,或者换个新的热电阻试下,也可以用其他的仪表接在热电阻上看下温度和DCS上的温度相差多远,相差大的话就是前面说的干扰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6-07-11):
整个温控回路二端所加的电压是很低的,当电阻有微小改变,就会有温度的变化,不妨将传感器二端的接触面,清洁一下,使其接触电阻变小,随之温度也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