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做modbus rtu从站的问题。

楼主(2016-06-10):
一个台达DVP 12SA2做modbus RTU从站,用USB-232的编程电缆通过COM1连接电脑,电脑用modbus调试软件发数据,一切正常。 然后用USB-232-485的线分别连接COM2  COM3发数据,只要电脑一发数据,PLC的ERROR灯就亮,PLC停机,通信中断,得重新上电才行,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好像台达的通讯端口支持232,不支持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