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界面随PLC工作模式改变自动切换,如何做?

楼主(2016-06-11):
现有一台,PLC共有4种工作模式,原点,手动,单步,自动,模式由一4档开关切换,我想实现,触摸屏的窗口界面,能自动跟着PLC工作模式的转换而自动切换,不用人为的去操作。如何做?三菱PLC,威纶通HMI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几种模式在PLC里一定有对应的标志位,把这些标志位在触摸屏上用指示灯或者其他控件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个直接在触摸屏里面给个标志位组态,当PLC触发这个点位时,触摸屏那的点位就起动。具体你自己试试。

网友C:
你可以到威伦通官网下载功能例子,学习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D20.发生报警时自动弹出窗口.rar.

网友D:
都是大神,我是小白,也来学习下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现在是用直接窗口关联PLC的M继电器来做的。只是在直接窗口上再有弹出窗口什么的就不好处理。但都还行,做出来了。

网友E(2017-08-16):
都是大神,我是小白,也来学习下都是大神,我是小白,也来学习下

网友F:
直接在触摸屏软件上面的公共窗口选项写入要跳转的窗口(条件就是你自己每个状态的标志位就可以了的 )

网友G(2017-11-03):
好帖子,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H(2018-02-16):
用一个多状态开关控制

网友I(2018-07-04):
引用 网友F:
直接在触摸屏软件上面的公共窗口选项写入要跳转的窗口(条...

公共窗口选项  找到了 但是 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J:
不错,又学习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K(2018-08-15):
下载下来学习,多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