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2016-06-11):
变频器的参数有很多种,每个参数都有一定的范围选择,使用中必须合理设置参数。如果参数设置不当,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必须对参数正确设置。

  1. 控制方式

    包括速度控制,转矩控制,PID控制等。选择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更具控制精度进行电机优化

  2.     最低频率设定

     就是设置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速条件下运行,散热效果差。如果长时间低速运行,会导致电机烧毁。低速时电缆电流也会增大,容易造成电缆发热。

  3. 最高频率设定

网友A(2019-03-13):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我很想知道啊  学习了

网友B(2019-07-09):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