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输出±10V的模拟量波型

楼主(2016-06-11):
你们好,大师们!

   一、我现在需要用PLC控制输出一个±10V的锯齿波,需求:1、频率可调0-500HZ;2、峰值可调,在-10~+10V之间调整。

   二、PLC定时微秒时间。

   以上两个问题,请大师们指教;应该怎么实现?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或者增加外部硬件实现?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怎么清楚,没说那个品牌的PLC,但是我只能大概告诉你,锯齿波需要外接锯齿波发生器,-10——+10v这个模拟量里自己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怎么清楚,没说那个品牌的PLC,但是我只能...

你好,我用的是三菱PLC,有PLC用的锯齿波发生器吗?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描述的不怎么清楚,没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