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龙门铣9073报警

楼主(2016-06-11):
   FANUC数控龙门铣台湾进口的 9073报警   S-SPINDLE  ERROR(AL-073)  解决:同步带进行了更好,有点老化,检测编码器反馈线没有发现故障,机床可运行,时间不定出现报警,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A:
见系统报警号90**,系统两种0iD或者30i系列。报警信息说明是电机后端速度编码器断线,请检查主轴放大器接口JYA2是否插有线,有:电机编码器断线故障。没有:外接编码器故障。

故障所述情况有两种可能:这两个可能的故障极有可能是随机的,比较不容易检查。

1、的确是断线了。主轴电机是跟随Y轴方向随机移动(或者还有随其他轴的移动)。检查方法:使主轴旋转,转速2000左右。用手摇脉冲编码器方法随轴左右来回的移动(注意每次报警的位置点)差不多每次接近即会报警。那一定是断线了。(这种现象靠万用表检测无法检测的内部线折断)。

2、随机报警。转速慢不报警,转速越快报警越快(这是JYA2没插线的外接编码器)编码器进油了。JYA2接口有线的,编码器松动或者电机的轴承坏了。

3、电主轴电机的。一定是电机轴承坏了。

4、主轴放大器控制板内的软故障即芯片软故障,基本时间是固定的当芯片热状态时,开动主轴随时间越长报警时间越短,最后只要开动主轴立刻就会报警。

网友A(2016-10-21):
就是有这点不好,给出了方法就没回应了,到底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如果提供的方法不对也给个回应!给了方法并不需要你给什么回报,你得到了还有很多人需要学习的,这是做人一点最少的礼貌!

网友B(2017-04-17):
机床在运转过程中出现9073报警,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主轴马达里面的编码器有问题,检查主轴马达的编码器表面脏不脏!

网友C(2017-06-13):
引用 网友B:
机床在运转过程中出现9073报警,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主轴马达里面的编码器有问题,检查主轴马达的编码器表面脏不脏!

主轴编码死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