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端子接线图及程序

楼主(2016-06-11):
如题,急求,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接收脉冲的端子是有两个的吧,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只要使用一个继电器通过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就可以实现伺服马达正反转了,这个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B:
不要被楼上误导,通过继电器??如果走硬线肯定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至于接线图最好先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伺服,不同的品牌或型号有漏型和源型之分,最好找一下相关样本,应该都有示例。

网友C:
5V电  使用24v的话记得串电阻 记得串电阻 记得串电阻 2K的阻值

网友D:
以下是信捷伺服电机与三菱FX3GA

网友E:
三菱的定位控制只要控制脉冲的正负就可以控制方向了,很方便的

网友F:
什么样子的PLC?型号?我这里有三菱的,西门子和欧姆龙的。加我QQ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