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编写的梯形图程序怎么导出为PDF?

楼主(2016-06-11):
求助把西门子s7-200软件中编写的梯形图程序导出为PDF格式的方法

网友A:
把你程序传给我吧,我给你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程序传给我吧,我给你转。。。

我刚刚找到方法了  谢谢你啊

网友B:
到网上找个“PDF打印机”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将程序打印成PDF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脑上安装好PDF打印机,然后打印的时候选择这个PDF打印机来打印,出来就是PDF文件了哈

网友E:
用PDF打印机把程序打印成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