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 如何让一个四位二进制数显示在led

楼主(2016-06-11):
如题 比如说二进制数1010 对应输出的led灯(4个)就是亮灭亮灭 或者显示在4个数码管上 显示为1010 求教如何接线?

网友A:
很困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困难么?????????????

想不到怎么接。。。刚学啊毕竟

网友B:
问题:你的数码管输入信号是那种?BCD码?七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你的数码管输入信号是那种?BCD码?七段码?

7段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

网友C:
使用PLC吗

如果使用PLC的话 使用传送指令就行了啊,你把寄存器的数传送给K1Y0 四个灯接Y0Y1Y2Y3 就实现了啊

网友D:
你的数码管输入信号是那种?BCD码?七段码?

网友E:
你点亮对应的段码就行了。有引脚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