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PLC知道通讯已成功呢

楼主(2016-06-11):
PLC与一个下位机通讯,用的MODBUS库,为了保证数据确实写进去了,楼主想了一个办法:每0.5秒写一次数据,等写程序成功再读取相应的地址数据,看看读回来的是不是跟发送的一样,如果不一样再发送一遍。

问题:1.这个是不是多此一举,只要通讯成功无错误数据就已经在里面了?

2.MODBUS通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每隔多久读写一次比较好??

网友A:
这个你做一个简单的心跳验证就行了

网友B:
做一个心跳就好了,互相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做一个简单的心跳验证就行了

怎么做呢

网友C:
在线监视,看看有没有数据过来!

网友D:
做一个心跳程序,如果超过时间不变化,就判断通迅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心跳程序,如果超过时间不变化,就判断通迅故障。

可是如果是作为从站,主站很长时间都不发信号,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