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f硬件狗digivis授权安装出错

楼主(2016-06-11):
ABB的AC800F系统有4个操作员站,其中3号站电脑坏了,就换了一台电脑,插好硬件狗,GHOST了XP SP3系统,正常安装DIGIVIS启动后,总弹出来“硬钥匙”框:您没有使用该程序的执照,该程序不能使用。

第一怀疑是XP操作系统的缘故,更换XP操作系统,不行。

第二怀疑是电脑的问题,更换电脑,不行。

第三怀疑是硬件狗坏了,换上别的正常使用的硬件狗,不行。

第四怀疑是没安装配套的软件狗,安装后,显示正常转换,还是不行。

快崩溃,请高手指教!

网友A:
GHOST了XP SP3系统---系统是纯净版的么?假如不是请安装纯净版的系统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HOST了XP SP3系统---系统是纯净版的么?假如不是请安装纯净版的系统再试试

试了纯净版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GHOST了XP SP3系统---系统是纯净版的么?假如不是请安装纯净版的系统再试试     内容的回复:试了纯净版的,不行。

各位搞自控的同仁们,这个问题一定有人遇到过,请不吝赐教!

网友C(2016-08-01):
我曾经碰到这种情况,当时就是因为软硬狗没有配套,建议确认下硬狗上的序列号,是不是跟软狗对应的,软狗用记事本或者写字板打开,可以看到序列号

网友D:
在什么模式下安装的?生产模式还是演示模式?

网友(2016-09-01):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