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6-06-11):
本人新手一枚  求助三菱3UPLC通讯    三菱3U与三菱3GA可以485通讯吗

网友A:
ky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网友B:
可以,FX3U的 无协议通讯 ,首先你先确认线路,485通讯嘛,2根线,AB 接好,在PLC软件里面PLC参数设置那一栏,下面是我以前用的GX works2 这个软件,指令应该用RS 或者

 RS2 这个指令,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C:
要外加BD板或者只能模块才能实现通讯,三菱PLC内置只有422通讯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这个通讯我还是不太明白  求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