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控需学习哪些资料

楼主(2016-06-11):
如题

本人工控小白

想学习工控,请大神指点该需学习哪些资料

网友A:
我也是刚起步,不过学了一段时间。看你学什么,例如你要是学PLC 的话,那么你得先选好选什么型号的PLC,一般是三菱开始,然后你必须有三菱的编程手册,以及相应的软件使用手册,最好就是动手,有设备的话

网友B:
看你学习哪方面的了?具体装置和控制系统。

网友C:
网上有很多PLC视频学习资料..

楼主:
除了PLC还需学些什么?

网友D:
工厂供配电,电机拖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原理

网友D:
在针对具体的项目,参考一些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