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2 +DVP-16SP

楼主(2016-06-12):
在软件里怎么把16SP这块加进编程软件  该选择什么模块?

网友A:
不需要选择模块,直接使用分配的X20-X27;Y20-Y27地址编写程序就行。

网友B:
扩展IO是不用选择的  不是特殊模块   地址分配直接按照 X0~X7   X20~X27    Y0~Y5  Y20~Y27这样用就可以了